楼主(2011-11-18):
1、电视机在开的时候,有声有像,可过一会就出问题了,问题是屏幕开始跳动,跳几下就变成一条很亮的线停在显示屏中间,是打横的,不管怎样拍都不会变回正常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2、声音有时会没有,拍几下或关掉重开就会有了,有时连重开都没用,没像没声音就好像没开一样!唯一看得出来就是屏幕中间的亮线!请教各位师傅怎么弄好它吖?

网友A:
是什么样的电视机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电视机在开的时候,有声有像,可过一会就出问题了,问题是屏幕开始跳动,跳几下就变成一条很亮的线停在显示屏中间,是打横的,不管怎样拍都不会变回正常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2、声音有时会没有,拍几下或关掉重开就会有了,有时连重开都没用,没像没声音就好像没开一样!唯一看得出来就是屏幕中间的亮线!请教各位师傅怎么弄好它吖?

1、 可以着重检查场输出电路及场电源电路!
2、 音频电路部分肯定有焊点虚焊了!仔细检查相应焊点周围是否出现非常细的黑色闭合
     细线,那就是虚焊点,需要补焊!
“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可能拍出问题,使问题扩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电视机在开的时候,有声有像,可过一会就出问题了,问题是屏幕开始跳动,跳几下就变成一条很亮的线停在显示屏中间,是打横的,不管怎样拍都不会变回正常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2、声音有时会没有,拍几下或关掉重开就会有了,有时连重开都没用,没像没声音就好像没开一样!唯一看得出来就是屏幕中间的亮线!请教各位师傅怎么弄好它吖?
你这两个故障其实是一类的,就是电视时间用久了,线路板上的焊锡氧化空洞了,解决办法有两个:一是换个电视,二是把电视线路板所有的焊锡点重新焊接一次;记住,用好点的焊锡,那样不会伤害电子元器件

楼主:
一般的彩色电视机吖

楼主:
是不是高压包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电视机在开的时候,有声有像,可过一会就出问题了,问题是屏幕开始跳动,跳几下就变成一条很亮的线停在显示屏中间,是打横的,不管怎样拍都不会变回正常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2、声音有时会没有,拍几下或关掉重开就会有了,有时连重开都没用,没像没声音就好像没开一样!唯一看得出来就是屏幕中间的亮线!请教各位师傅怎么弄好它吖?
你这两个故障其实是一类的,就是电视时间用久了,线路板上的焊锡氧化空洞了,解决办法有两个:一是换个电视,二是把电视线路板所有的焊锡点重新焊接一次;记住,用好点的焊锡,那样不会伤害电子元器件

网友B:
不推荐地毯式普遍焊接!费工,费时,费料,笨??

网友E:
有虚焊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推荐地毯式普遍焊接!费工,费时,费料,笨??
请注意,他这电视已多处虚焊了,为了能使电视不再出现类似故障,所以把所有焊点过一遍;因为故障点已很明显在哪一块了,排除没多大难处了,

网友F:
补焊,那里不行补那里。

网友G:
场有问题

网友H:
你所说的故障应该是电视机电路板虚焊造成场电路无输出,使得电视出现一条亮线现象;电视伴音电路也有虚焊现象。这个问题是老电视的一个通病,你重点检查一下场供电及场输出块儿和伴音集成电路,应该不难处理,不要老拍打了,会扩大故障的。
你可以把电视的型号写下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I:
告诉你一个方法试试,把灯关了把显像管座拨下在黑暗的地方用启子绝缘部分敲线路板看那里打火记住地方进行补焊。

网友J:
场(帧)扫描输出有虚焊点。焊接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