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11-11-18):
请问老师们ABB ACS800变频器参数怎样拷贝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看看ABB acs800的固件手册,那里说的很清楚,别人跟你说了,你也一知半解的。
 具体的操作如下:
    1:按下面板上的FUNC键 进入功能模式。
    2:再按下向下的双箭头。
    3:此时按上下键,选择UPLOAD
       4:然后按下ENTER键,就好了,注意以上操作要在本地控制模式下进行,LO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看看ABB acs800的固件手册,那里说的很清楚,别人跟你说了,你也一知半解的。
  具体的操作如下:
     1:按下面板上的FUNC键 进入功能模式。
     2:再按下向下的双箭头。
     3:此时按上下键,选择UPLOAD
        4:然后按下ENTER键,就好了,注意以上操作要在本地控制模式下进行,L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