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 控制系统

楼主(2011-11-18):
 本单位有中央空调,冬季供暖以锅炉为主。现有一问题急问?  锅炉供暖不连续,锅炉气压供的小时,那么空调室内风机就出凉风,怎样解决?如在主管道上加一温控器,与交流接触器线圈相连接,交流接触器主触头连接室内风机线。 当温度低与35度时。温控器断开,接触器断电,则室内风机停止工作,怎样?

网友A:
空调风机按理可以不做控制,如要求控制可根据室内温湿度控制。
主要的控制是要保证锅炉的热水温度控制,根据温度控制锅炉启停,用循环泵把热水循环使用!
用三通阀控制热水的流向 保证温控的精度!

网友B:
你那空调是类似新风机组的机器啊,本来来说锅炉与室内风机是两套系统。锅炉搞好储热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