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8):
在一个控制电机的电路里面,热继电器烧坏了,
故障
电机启动刚开始没事,过了一小时空气开关就跳闸了。打上在开,没事,又过了45分钟又跳闸了,
打上在开又过了20分钟又跳闸了,结果连热继电器都烧毁了。
一开始我以为是热继电器问题,换了个大一点容量的,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请问有谁知道原因的。能否告诉我一下。。。。。。。。

  谢谢各位的回复解答!!!!
 那台电机是22千瓦的,用的是星三角接法,今天去把热继电器换了,再去测了连接接触器的项线的电流,是26到28安之间,测空气开关的每项的两条线就是42到43安之间,然后我把借空气开关的那三条项线给拆下来重新接紧,就没有跳了,不过线就有些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一下电机。

网友B:
查一下电机线和电机

网友C:
不懂  回帖是对作者的尊重

网友D:
明显是负载过高,或者说是开关小了一个级别。如果以前正常,那就要查一下是那里的负载比以前大了一点点。或许是小故障引起的过流。

网友E:
可以测量一下电动机的电流,像是过负荷跳闸。

网友F:
钳一下电流你就明白了。

网友G:
也有可能是空开的额定电流或是整定电流小了。

网友H:
空开选型不正确或假的.断电检查以下接触器的触头电阻

网友I:
看看你用的空开额定电流与你测得电机电流值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J:
钳一下电流量下三项输出电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负载过高,或者说是开关小了一个级别。如果以前正常,那就要查一下是那里的负载比以前大了一点点。或许是小故障引起的过流。
电机运行电流比以往要大造成,或开关达到额定值散热温度方面可以考虑。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钳一下电流你就明白了。

网友M:
也要考虑一下负载有没有变化。

网友N:
首先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动机的运行电流,看是否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空开额定电流;
如果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就是电动机过载或匝间短路、接地等故障;
如果空开的额定电流小于或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那就更换电流等级高一规格的空开;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空开本身老化或者接线柱接触不良造成的发热;
可以逐项检查。

网友O:
空开小了,负载大了。电机机械问题,或电机线路有问题。

网友P:
热继电器的过载电流调低了,要就是你的电机负载过大,要就是热继电器选小了

网友A:
拆线的地方虚接。

网友Q:
22千瓦,运行电流44安培。应该选择的空开应为50~60A,导线10平方塑铜线。像你说的,空开应该没问题,问题1、导线选的细了。2、导线接头由于长时间运行,螺丝松了,造成接触点电阻过大,导线发热,空开保护跳闸。你的空开是不是只跳了一半,合闸时需要先先下搬一下才能合上闸。

网友R:
电机运行在满载不知道开关是多少A的!
接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S:
空开不合适 选个大点的就没事了

网友T:
线接触不良也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