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1-11-18):
我们公司产品上要用一款直流伺服马达,转动精度要求1度,马达尺寸要求马达高度20mm(含编码器),
直径40mm,大家帮忙推荐下,谢谢1
功率30W,其他可以通过电路实现的参数暂时不考虑,主要是找到这种体积的伺服,定制也可以

网友A:
还是应该说说力矩、转速方面的要求吧!步进电机这两个方面都比较差

网友B:
你这伺服很小啊,估计相当难找

网友C(2011-12-22):
选型主要参数力矩、转动惯量、速度

网友D:
你可以找厂家的技术人员看一下,帮助你选型。电机选型的主要参数有力矩、速度等。选定几种再根据安装尺寸来。

网友E:
你NND的不是标题党吗?什么伺服电机选型,进来一看是广告。
hdb

网友F(2012-02-03):
弱弱的问一句,这是用到什么上的?那个图看不太懂。

网友G(2015-05-12):
回复 网友F:
我也看不懂 求释疑

网友H:
你首先应该看有没有品牌厂家生产有这样的规格的伺服产品在说吧。现在的产品游戏,还轮不到你任意定伺服尺寸规格的时候,看菜吃饭是工控自动化唯一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