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8):
从A5的7-17页开始,上边介绍的数据传输头都看大了,就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上来看看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呀!

楼主:
有人帮忙解答一下不?难道这个问题简单到大家都不屑回答?

网友A:
伺服这玩意,就是这个烦,俺也没有看懂

网友B:
这个写的是读取绝对位置数据的流程图,说的不太清楚,不容易搞懂啊!!!《RS232通讯步骤》里举了一个例子,想说的是怎样读取轴地址为“1”的伺服的绝对位置,<*1>和<*2>的里面需要填入右边表格里,与轴地址号码相应的数据,这样来看应该就能理解了。流程的前半部分是要告诉驱动器,我需要哪一个伺服的位置,需要通过传输<*1>和<*2>的数据,来告诉与上位控制器进行通讯的驱动器要获取位置数据的轴地址号码。后半部分是位置数据的传输流程。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不过帖子的时间也长了,估计你已经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