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调压

楼主(2011-11-18):
我又一台直流稳压电源,开始正常时电压调节能从0-250V,有一次关了机,吹了原件的灰,调节就成了0-160V,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原件烧坏,看看调电压处是不是被吹进灰了,

网友B:
是用什么来调的?要是电位计的话,应该是进灰了,电阻变化了

网友C:
那你再接着清清灰。

网友D:
故障多半出在可调电位器上了

网友E:
可能可调电位器进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