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区别

楼主(2011-11-18):
有哪位前辈知道IGBT模块FP75R12KE3和FP75R12KT3的区别

网友A:
呵呵,仅仅是E与T的区别?那就咨询下供应商或制造商呗。像这样的型谱知识,只能是咨询官方信息了。

网友B:
看来你要到晚上查一下了。

网友C:
温度系数之间的差别,不过可以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