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8):
小弟是新手最近查看资料,三菱伺服的输出指令用Y0Y1Y2Y3来表示,那么如果PLC前面几个挂的普通模块,定位模块在后面挂着,那么定位模块前面的普通输出定义也是Y0Y1Y2Y3啊,求师傅们给讲解一下

网友A:
FX的定位模块输出不是Y,是通过对模块的缓冲区进行控制,输出脉冲,模块上也有专门的脉冲输出端子接到伺服

楼主:
我看个别程序上编的Y0输出脉冲,Y1Y2控制脉冲方向,您能不能举个例子给说明一下

网友A:
Y0输出脉冲,那是用PLC主机控制的,程序例子在FX系列的编程手册定位指令那部分前面就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个别程序上编的Y0输出脉冲,Y1Y2控制脉冲方向,您能不能举个例子给说明一下
定位模块我确实没用过。。。
但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是pLc主机输出Y0信号为脉冲信号,可用PLSY指令,Y2控制方向,可用M点控制。

楼主:
是不是只用PLC本身的功能,不用定位模块就能实现这种伺服控制功能?

网友A:
FX系列的PLC本身可以实现控制伺服或是步进用于定位,但功能比定位模块要简单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用PLC本身的功能,不用定位模块就能实现这种伺服控制功能?

  对,但是只有Y0,Y1两个高速输出点,如果要多个伺服的话就得加模块了,
剩下的F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C(2011-12-20):
不是一码事,要搞清楚了

网友D:
"小弟是新手最近查看资料,三菱伺服的输出指令用Y0Y1Y2Y3来表示,那么如果PLC前面几个挂的普通模块,定位模块在后面挂着,那么定位模块前面的普通输出定义也是Y0Y1Y2Y3啊,求师傅们给讲解一下"

你是概念混淆了,楼主一开始说的是FX PLC直接驱动伺服的用法,用Y0 输出高速脉冲,其他Y输出控制方向,定位模块的用法是在Q系列里面用的,那用法又截然不同。FX系列的后面再控制伺服可以用FX-10PG类似的模块提高系统分辨率,因为FX PLC可以发高频脉冲的也只有100K,而10PG可以发1000K的,分辨率是10被。(提醒下:不是所有FX的PLC都可以直接驱动伺服的,要是晶体管输出,切可以发高频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