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8):
在三相五线制的供电系统中,我想用零序电流互感器来漏电保护用,用电设备有三相电机,也有单相照明用的电器(用电为AC220v),我知道三根相线要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但不知道N线或零线要不要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呢?原因又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记得,零序电流互感器多用于高压的输出柜,主要用途是测三相不平衡电流,只穿三根相线,当其测得的电流大于某值时报警,再大就需要停止供电了。低压有无此电器元件不知道。
漏电开关也有电流互感器,当其合成磁通不为零时动作。用零序电流互感器来作漏电保护,只能用其三相不平衡电流作为动作信号,但漏电与单相照明用电的作用是一样的,都可以引起三相不平衡,而照明用电是随机的,尽管你已经分配得很平衡也难以区分是漏电或是单相照明用电的作用,所以建议你放弃此设想。

网友B:
应该全部穿过零序互感器,只有在出线电流与回路电流相等的情况下,漏保才不动作啊

网友C:
你的想法在原理上行得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完全的三相负载,只需要3根相线穿过去即可。普通3相5线制供电负载(同时供380V及220V电源),零线必须一起穿过去。
支持这么做。

网友A:
零序电流互感器的接线:
  零序电流保护具体应用可在三相线路上各装一个电流互感器(C.T),或让三相导线一起穿过一零序C.T,也可在中性线N上安装一个零序C.T,利用这些C.T来检测三相的电流矢量和,即零序电流Io,IA+IB+IC=IO,当线路上所接的三相负荷完全平衡时(无接地故障,且不考虑线路、电器设备的泄漏电流),IO=0;当线路上所接的三相负荷不平衡,则IO=IN,此时的零序电流为不平衡电流IN;当某一相发生接地故障时,必然产生一个单相接地故障电流Id,此时检测到的零序电流IO=IN+Id,是三相不平衡电流与单相接地电流的矢量和。

详细请看原帖:http://baike.baidu.com/view/1328885.htm

网友F:
工作零线穿保护零线不穿

网友G(2011-12-29):
如果是三相四线制,N线也一起穿过去吗?

网友H:
四根都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