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绝缘低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各位老兄好啊,本人遇到点难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先谢了。我有一铠装电缆从机房到一深井潜水泵埋地敷设,刚敷设时测电阻没问题接上线运行良好,可现在一个月多点变频器无法启动,拆下电缆摇绝缘就一红线和接地线绝缘为零,现在电缆是不可能挖出来的,请问有什么办法找出问题并解决呢?再次多谢

网友A:
应该没有办法吧,只能换了,关注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先把水泵捞上来,看看水泵电机有没有坏?再,但可能性很小看看井内水管有没有把电缆擦坏,下泵时不固定电缆很容易发生,铠装电缆地埋处不容易坏,如确定是地埋坏了(可能性很小),那只能换

网友C:
电缆的地线不用,从放一根地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先把水泵捞上来,看看水泵电机有没有坏?再,但可能性很小看看井内水管有没有把电缆擦坏,下泵时不固定电缆很容易发生,铠装电缆地埋处不容易坏,如确定是地埋坏了(可能性很小),那只能换
电缆损坏的几率很低, 应拆下水泵的线后再测,

网友E:
拆掉负载和电源再测,要是电缆坏了只有换了

网友F:
看来你要麻烦了,把电缆和泵拿出来检查一下,不要盲目的判断。

网友G:
如果水泵没问题,那只能重敷电缆,没别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现在有没有别的办法先确定电缆的好坏,因为绝缘低所以没敢通电实验

网友H:
想看一下水泵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I:
一步一步查,水泵,电缆,确认电缆埋地坏了可以把红线和地线当相线用,另加一根地线。

网友J:
首先需要怀疑潜水泵电机。
其次就是铠装电缆型号,如果是纵向铠装问题不大,平时用的22铠装用在深井,会因为重力使铠装铁皮收缩,反而会伤到电缆。

网友K:
你应该先确认水泵有没有问题?

用兆欧表测试时水泵还连接的吗??

网友L:
一般铠甲电缆不易坏,电机的可能比较大,先坼掉电机,把线头分开再测线与电机。若线有问题的话,一般在转弯处。短的话,可以接一截,长的话把有问题的并一起后再重放一条。

网友M:
要拉上来看一下,判断是电缆还是泵的原因了,其它应该没办法!

网友N:
莫非潜水泵内部进水造成线缆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