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NJ系列PLC能读出数据但不能写入

楼主(2011-11-18):
我用的是USB--CNV3线,能联机读数据没事,但写不了数据,在线修改也不行,会出现
用过这两个软件

楼主:
据说还有一个2.1.0.35版本的软件,可惜网上搜不到,谁能给发一份到xinwang8@139.com或给个地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还有一个2.1.0.35版本的软件,可惜网上搜不到,谁能给发一份到xinwang8@139.com或给个地址啊
别据说了,你连StandardLoader都不能行,还谈什么.
去找一台串口电脑试试看吧.

网友B:
是不是插了EPROM卡;

楼主:
是啊,我对富士NJ不是很熟,试过联机写入EPROM,倒是没显示有问题,好像写进去了,可数据同样没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你是说USB接口不支持吗?可是读出怎么就可以啊?

网友B:
EEPROM卡可以写;
EPROM只读不能写;

楼主:
还有这样的啊,学习了。。。。

网友B:
EPROM的存储器如果你要改写,先用紫外线擦除,再用烧录器写入;

网友C:
USB转串口软件模拟的,以前我碰到台达的也是可以读不可以写,就是用台式机器干的。如果是EPROM的存储器拿你就别想了。

楼主:
刚刚开始学习,富士的PLC还不熟悉,太复杂的搞不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