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8):
不知中原量仪的传感器精度怎么样,如果配他家的信号调理电路的话稳定性怎么样?请用过的朋友给详细介绍下,目前正在选型,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我们单位使用了中原精密和东京精密量仪,在外圆和内圆磨床上能够保证加工精度。

楼主:
楼上你好!能说的详细些吗?你们用的中原精密是什么型号传感器,量程是多少,用的是他家的信号调理电路吗,重复性怎么样?精度能达到多少微米?我问过一位同事,他用的中原的传感器,他自己用AD698芯片做的调理电路,但稳定性不好,间隔一会测量输出值就有变化,不知中原做的电路稳定性怎么样?我想买他家的试一试,可是价钱不低所以一直犹豫中,请给介绍介绍,非常感激!

网友A:
如成套购买,精度质量能够保证。
外圆测量,相对简单一些;内孔测量由于砂轮和量仪测头都在零件的内孔中,要保证砂轮的线速度就要用大直径的砂轮,留给测头的空间有限,还有内孔可能有键槽,这些都要考虑到,最好咨询一下厂家,他们的服务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