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8):
最近公司在乳液系统控制中(相当于恒压水控制)有一台泵会发热,震动。额定功率90Kw,额定转速1450rpm。是直接工频工作的。后来改用变频器控制,选用的是格利特的变频器。参数设定正常,但是使用后发热依然,并且在变频器前端即主断路器端也会有很明显的发热(手感很烫,之前直接工频控制时只是电机进线端会发热),厂家技术人员来判断故障说是变频器结构简单,内部没集成电抗器,高次谐波没能有效抑制造成的发热,给我们更换了个更大点功率的变频器并且也发了个电抗器。请教高手,造成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具体原因就是在供电的通路上,存在严重的di/dt和dv/dt,这是导致电缆线发热的直接原因呀。

网友B:
会不会电机功率不够,测一下电机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原因就是在供电的通路上,存在严重的di/dt和dv/dt,这是导致电缆线发热的直接原因呀。
应该不会功率不够,正常工作的话,那个电机的工作频率基本都是低于工频的

网友C:
变频器长期在低频(低于39HZ)状态下工作,和容易发热的,具体原理就不说了

通常有以下情况
环境温度过
风机堵转
载波频率设置过高
长期低速运转
负载大

网友A:
所以说,电缆线发热严重,有许多的可能。比如说,电流周期震荡;在比如说,线径小或材质不纯净等等。

网友D:
应该是接线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长期在低频(低于39HZ)状态下工作,和容易发热的,具体原理就不说了

通常有以下情况
环境温度过
风机堵转
载波频率设置过高
长期低速运转
负载大

网友A:
也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不是换大变频器了吗?效果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