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8):
请问各位台达DVP-14ES编程器,有stop和run键吗?下载和上传程序要在stop下,进行吗?谢谢

网友A:
没用过台达的,但应该是有RUN/STOP开关的,你下载个硬件说明书看下啊
写程序是不用特意去动这个开关,软件中可以停止的

网友B:
呵呵;14ES是没有运行开关的,用软件连上可以RUN/STOP切换;
DVP-60ES上有这个开关;

另外小型的14SS系列也有;

网友C:
哦,本人也没有用过台达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