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8):
PLC 输出电流负载,继电器输出分“纯电阻负载2A1点。感性负载80V`A以下’’什么是纯电阻负载?什么是感性负载?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像电磁阀这些带线圈的可以看成是感性负载

网友B:
感性负载:电压超前电流特性的负载;

网友C:
通常情况下,一般把带电感参数的负载,即符合电压超前电流特性的负载,称为感性负载。通俗地说,即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大功率电器产品,如电动机、压缩机、继电器、日光灯等等。   这类产品在启动时需要一个比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电流大得多(大约在3-7倍)的启动电流。例如,一台在正常运转时耗电150瓦左右的电冰箱,其启动功率可高达1000瓦以上。   此外,由于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者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反电动势电压,这种电压的峰值远远大于车载交流供电器所能承受的电压值,很容易引起车用逆变器的瞬时超载,影响逆变器的使用寿命。因此,这类电器对供电波形的需要较高。

内容来自百度

网友B:
这就是为什么感性负载要小的原因;
继电器2A的电流,阻性负载220V可以达到400W,而带感性负载小于80VA;

网友D:
通常情况下,一般把带电感参数的负载,即符合电压超前电流特性的负载,称为感性负载。通俗地说,即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大功率电器产品,如电动机、压缩机、继电器、日光灯等等。   这类产品在启动时需要一个比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电流大得多(大约在3-7倍)的启动电流。例如,一台在正常运转时耗电150瓦左右的电冰箱,其启动功率可高达1000瓦以上。   此外,由于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者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反电动势电压,这种电压的峰值远远大于车载交流供电器所能承受的电压值,很容易引起车用逆变器的瞬时超载,影响逆变器的使用寿命。因此,这类电器对供电波形的需要较高。说得有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为什么感性负载要小的原因;
继电器2A的电流,阻性负载220V可以达到400W,而带感性负载小于80VA;
  请问下Z版,平常的电机,泵,之类的是感性的负载,必须得考虑到瞬间的启动电流,所以需要想办法降低启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三相加热器算感性的负载吗? 虽然都是线圈的,好像有师傅说是得按阻性负载来算电流,所以还是要弱弱的问一下,谢谢~~

网友B:
加热管式的加热器不用去考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