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1-18):
请问变频器的多段速是怎样使用的?是怎样的原理?不是已有频率调节叻么?为何还有多段速、一段 二段 三段这些控制呢?谢谢!

网友A:
先在内部设置好各段的运行频率,然后根据外部端子信号通或是断,选择对应的频率运行

网友B:
多速度是事先设定好;只要几个端子就可以切换几种速度;

网友C:
主要是变频器里的参数调好

网友D(2011-12-20):
这个要看你变频器的品牌,其他的都是参数设置了

网友E:
这 个变频器手册里介绍得应该都很详细的。

网友F:
多段速固定频率应用有实用价值

网友G:
跟楼主说,好好看说明书,说明书上讲的还可以,三段速RH ,RM ,RL 应该还好,主要是比如三菱的还有8段速,这个主要看应用场合,简单场合无需复杂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