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图中1-5为水泵,分别为Y1-Y5 每台泵累计运行时间D1-D5(PLC内部计时,单位:分钟) 液位为模拟量输入 存入D100 ,
 运行条件是:以液位高度决定泵的运行台数,累计运行时间决定泵的运行顺序!
运行等级分配表
等级 启动值 停止值
一级 D20 D40
二级 D22 D42
三级 D24 D44
四级 D26 D46
五级 D28 D48
   D20<D22<D24<D26<D28  ,     D40<D42<D44<D46<D48

运行逻辑关系:
启动  (D1-D5值小到大排列,数值相同的以D1-D5排列)
D100≧D20  瞬间 启动 (停止中)D1-D5 中排列第一值相对应的一个泵
D100≧D22  瞬间 启动 (停止中)D1-D5 中排列第二值相对应的一个泵
D100≧D24  瞬间 启动 (停止中)D1-D5 中排列第三值相对应的一个泵
D100≧D26  瞬间 启动 (停止中)D1-D5 中排列第四值相对应的一个泵
D100≧D28  瞬间 启动 (停止中)D1-D5 中排列第五值相对应的一个泵

停止 (D1-D5值小到大排列,数值相同的以D1-D5排列)
D100≦D40  瞬间  停止(运行中)D1-D5 中排列第一值相对应的一个泵
D100≦D42  瞬间  停止(运行中)D1-D5 中排列第二值相对应的一个泵
D100≦D44  瞬间  停止(运行中)D1-D5 中排列第三值相对应的一个泵
D100≦D46  瞬间  停止(运行中)D1-D5 中排列第四值相对应的一个泵
D100≦D48  瞬间  停止(运行中)D1-D5 中排列第五值相对应的一个泵

请写PLC程序 理想为松下FPX0、台达ES/EC、欧姆龙CP1E系列
QQ:14411054    email:14411054@qq.com

网友A:
启动的泵运行累计时间在增加,排列是否要改变?

如果要改变,会造成几个泵顺序的频繁启动,不改变排列就失去意义。

还是在泵运行到停止时候重新排列?

网友B:
看不懂题目要求
是不是这样:当液位低于一定数值时,需要启动电机,最先启动累计停止时间最长的那一台(正在停止的电机),当液位高于一定数值时,需要停止电机,最先停止累计运行时间最长的那一台(正在运行的电机)。

楼主:
就是和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C:
二楼说的有道理,程序简单,即使麻烦,可以考虑换个思虑,不采用比较时间,采用队列的格式,泵轮流启动,保证每台次数一样也可以

网友D:
跟2楼一样的问题

网友E:
通常情况下的问题都考虑到就有理

楼主:
还是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

楼主:
还是没找到方法

网友A:
问题我都指出了,lz你解决不了这个顺序问题,永远也难有理想方法。

楼主:
想不出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