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怎么把AI信号转换成plc能识别的数字量的程序怎么编写呀,同样把数字量转换成AO的程序怎么编写呀,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把AI信号转换成plc能识别的数字量的程序怎么编写呀,同样把数字量转换成AO的程序怎么编写呀,原理是什么

那是AD或者DA模块的事情,与程序员无关.

网友B:
把地址弄对,几百年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DA转换的时候,如果是负数可能就得注意一点

网友C:
“ 那是AD或者DA模块的事情,与程序员无关. ”  十分正确。
举个例子,S7-300的,AI 4-20mA,内部对应0-27648,那么,线性引用就行。如果现场量程是0-10米,那么27648就是10米,什么转换都不用。内部运算时,全是整数,计算还快。

网友D:
对应模块按手册上的对应就行了;

楼主:
我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说如控制程序中用使用piwxxx的测量值来进行计算时怎么进行转换呀,能不能直接使用上piwxxx的值呢,还用进行数值的转换吗

网友E:
直接用功能块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说如控制程序中用使用piwxxx的测量值来进行计算时怎么进行转换呀,能不能直接使用上piwxxx的值呢,还用进行数值的转换吗

直接使用毫无问题,问题在于程序员的思路十分清晰.

楼主:
刚接触plc说了两次没有表达清楚意思,piwxxx的测量值怎么在上位机上wincc里进行显示,在plc中的程序怎么编写,直接用功能块用哪个呢

网友F:
AI/AO对应的读出值可以在组态软件转换也可以在PLC程序转换,看你的习惯。
如果是300PLC,分别是FC105和FC106;
如果用200,可以从网上搜模拟量转换库程序,加载就能调用了。解决不了可以加我QQ917916285,我发给你。
自己写模拟量整理程序当然也是可以的。

网友G(2011-12-20):
//  L     #PIW
// L     0
//  >I
// JNB   END1

     L     #PIW
     ITD
     DTR
     T     #Rpiw
     L     #Dmax
     L     #Dmin
     -R
     T     #Dmax_Dmin
     L     #Rmax
     L     #Rmin
     -R
     T     #Rmax_Rmin
     L     #Rpiw
     L     #Dmin
     -R
     L     #Dmax_Dmin
     /R
     L     #Rmax_Rmin
     *R
     L     #Rmin
     +R
     T     #USER
     JU    END2

//END1: L     0.000000e+000
//T     #USER
// JU    OVER

END2: A(
     L     #PIW
     L     32767
     ==I
     )
     O(
     L     #PIW
     L     -32768
     ==I
     )
     JNB   END3

     L     9.999000e+005
     T     #USER

END3: NOP   0

网友H:
300PLC,调用FC105和FC106就行了

网友I:
下载附件  里面有示例  照着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