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延时头》,意即取消普通时间继电器的电磁系统,保留其延时触点的一种结构。《单延时头星-角启动控制电路》是在《星-角启-停系列之一  传统星-角降压启-停电路》的基础上,保持三只接触器,取消普通时间继电器,改用带延时头的接触器的一种控制方式。《双延时头星-角延时转换启-停控制电路》(简称:《控制电路》)是在《 星-角启-停系列之二  单延时头星-角降压启-停控制电路》的基础上,在KM3上加装一只失电延时头而得,其启动过程仍是让电机在星接状态下启动一定时间,再转换成角接,让电机在全电压下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只是从星接触器断开到角接触器接通,有意加入一个可以调节的延时,使其星-角转换达到更加理想的状态。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而且,控制启动的接触器要有插装延时头的结构。 天水213和施耐德有生产这种接触器的。

《控制电路》的特点是:

1.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与《传统星-角降压启-停电路》差一个解星延时换角,即: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一定延时后-解星延时换角-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2.  《控制电路》设置有电源、星启动和角运行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应立即停止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3.  为防止《控制电路》的主接触器KM1发生熔焊,仍然启动电动机,在启动按钮SB1处串入它的常闭触点,当揿启动按钮的同时进行检测,以策安全。

4. 《控制电路》中的角接触器KM2和星接触器KM3应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设置有它们之间的电气互锁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5.  《控制电路》的延时采用延时头。星启动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 星转角的延时有0.5~1S足够。

6.  《控制电路》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电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7.  主电路用断路器QF1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控制电路用断路器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8.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单延时头星-角启动控制电路》与《传统星-角降压启-停电路》一样,也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动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揿SB1控制电路即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控制电路即停止工作。

2.  接通主回路断路器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允许启动电机。

3.  当 揿SB1按钮,KM3通过KM1(7-8)和KM2(8-9)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此时星启动指示灯燃亮。

4.  KM3(7-10)接通,KM1得电动作,插装在KM1上的得电延时头也随之动作,为星启动开始计时。

5.  KM1和KM3同时为电机送去电源,实现星启动。KM1(6-10)触点闭合为KM1自锁。SB1按钮复位。

6.  当插装在KM1上的得电延时头延时到,KM1(7-8)触点断开,KM3失电,其触点复位,电机电源未能构成回路而处于瞬间自由停车状态,星启动指示灯熄灭。

7.   KM1(6-11)触点接通,待插装在KM3上的失电延时头延时到,KM3(11-12)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其辅助触点动作,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8.   KM2的主触点闭合,电机角接全压下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9.  揿SB0按钮,KM1和KM2均失电,其全部触点复位,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10.  断开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