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仪器仪表网详谈差压式流量计的安装和使用
   ①必须保证节流装置的使用条件与设计条件相一致,当被浏流体的工作
状态或密度、枯度、雷诺数等参数值与设计值不同时,应进行必要的修正,否则
会造成较大的误差。
   ②安装节流装置时.标有“十”的一侧.应当是流体的人口方向。如为孔
板,则应使流体从孔板90°锐口的一侧派人。
   ③导压管内径不得小于6mm.长度不得大于16 m.安装导压份时.应使
两根导压管内的被洲介质的密度相同,否则会引起较大的测量误羞。
   测量液体的流量时,取压点应该位于节流装置的下半部,与水平线夹角为
0--45°;引压导管应垂直向下或下倾一定的坡度(1:20--1:10).使气泡易于
排出,管路内应有排气装置。若差压计只能装在节流装置之上时.须加装贮气
雄。
   测最气体流量时.取压点应在节流装置的上半部.引压管垂直向上或上倾
一定的坡度,以使引压管内不滞留液体;若差压计必须装在节流装置之下.须
加装贮液雄和排放阀.
   测量燕汽流量时,取压点应从节流装l的水平位置接出,并分别安装凝液
罐,使两报导管内都充满冷凝液.保持两凝液罐液位高度相同,就能实现差压
的准确侧最。
   ④差压计安装时,应考虑安装现场周围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地点。
   开表前,必须使导压管内充满液体或隔离液.导压管中的空气要通过排气
阀和仪表的放气孔排放干净。开表时.不能让差压计单向受到很大的静压力,
否则仪表会产生附加误差,甚至损坏。
   应正确使用平衡阀:启用差压计时.先开平衡阀,使正、负压室连通,再开
正、负压侧切断阀,最后关闭平衡阀.差压计即投人运行。当正、负压侧切断阀
关闭时,打开平衡阀,即可进行仪表的零点校验。差压计停止运行时,先开平
衡阀,再关闭正、负侧切断阀,最后关闭平衡阀。
   ⑤测量腐蚀性或易凝固等不宜直接进人差压计的介质的流量时,必须采
取隔离措施。

来源——中国仪器仪表展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