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请问各位大侠,当我使用欧姆龙的数据比较指令CMP进行比较时如果两个值相等则25506为1,但是当我要比较很多组数据时,如我比较HR0000和10,HR0010和100,我读取SR标志值时会否冲突?如HR0000和10相等,则25506为1,当又要比较HR0010和100,此时他们不相等,但是不是25506还是为1呢(因为HR0000和10相等)?这时候我要判断HR0010和100的输出就有问题呀!

网友A:
标志位是共用的,在不同的地方标志位状态会跟着变,所以要用引用中间位

网友B:
楼主  关于25506这个标志位是否有冲突其实办法很好解决的,你可以在一条语句中把HR0000和10比较后,一个25506输出,在另外写条语句把10和100比较,一个25506输出,在不同语句中,25506是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B:
每个CMP命令后都能使用25505、25506、25507三个标志位。每次使用标志位只对前面紧跟的那个CMP命令比较结果有效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已经明白了!

网友C:
每个CMP命令后都能使用25505、25506、25507三个标志位。每次使用标志位只对前面紧跟的那个CMP命令比较结果有效!!明白没有?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2012-08-29):
不太懂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