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电机由工频切换到变频的方法。。。当电机与工频电源切断后。。。他是处于发电状态。。。那时候变频器与它连接(变频还是0HZ)然后变频启动。。。我个人认为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请问变频器应该怎样做怎样的处理会使切入过程顺利完成呢。。。我想如果让变频自然启动由0hz去到相应的频率这个方法不太好。。。我想是不是运用变频的快速追寻频率的功能。。。先让变频器尽快的追上电机的频率然后再控制电机呢。。。。请大家指教方法 谢谢

网友A:
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增加一个制动单元看看

网友B:
变频器的参数调试好了。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