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有那些朋友在使用欧姆龙CJ1G PLC与威纶通触摸屏啊!还有谁用了CJ1W-NC213的模块啊!想请教下!

网友A:
通讯比较简单
NC213 可以好好看看操作手册 编程手册之类的

网友B:
买屏的时候跟供应商要线

网友C:
看手册,弄懂m,n是什么意思就简单多了

网友D(2012-01-06):
得注意了啊,有一些OMRON的通讯模块是不支持485的,只支持232和422

楼主:
你们有没有例子啊!NC213位置控制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