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变频器无输出

楼主(2011-11-19):
我有一台SA11KW的变频器。在输出上接灯泡三相有输出。并且是正常的。接上一个1,1KW的电机。在6HZ以下电机可以慢慢转动。但是一超过6HZ变频器就没有输出了。电机不转动了。用示波器测量6组驱动,完全正常。用万用表测6组驱动也是完全一样。就是UVW没有电压输出。我在P和P1上串了灯泡。(不过在PP1上串的灯泡的亮度有点强。只要一运行。在接灯泡和接电机的情况下都会亮)有哪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灯泡是纯电阻负载;电机是电感负载。性质不同,说明不了问题。或者说,灯泡亮,不代表电机能转。还是查下电机负载下的问题。不要用灯泡做比对。无意义的实验。

网友B:
如果变频器空载试机的话,P和P1间的灯泡亮的话,估计你的摸快完了,该机应该有一个快熔的,模块用的是FUJI的模块,估计你的模块在耐压方面有问题
我一般修好机子要试机的话,在P和P1间串两个40W的白炽灯泡(空载试机正常的情况下灯泡是不会亮的,亮的话模块一定有问题),空机试,分别在5Hz 10Hz 15Hz 25Hz  35Hz 50Hz的频率段用机械式万用表测量电压,主要是看三相平衡,但电压不会太准。如果没有问题在用小电机测试。
俺目前修变频器还没有用过示波器,表到是有几块。

楼主:
可是我在P和P1P之间串灯泡。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测三相是平衡的,并且灯泡也不亮。去掉串上的灯泡。带上一个1,1KW的电机就搞坏了一个模块。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对3楼的共享发言,竖起大拇指,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