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有没有大侠有这方便的资料或是经验啊!希望能与我们这些新手分享一下或是一起讨论!

比喻  15KW 380VAC 50Hz的电机配电 开关 热保护 接触器 电缆 等 一些原件怎么选型 具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希望能讨论出有关电路方面设计的资料 计算公式 和经验分享!

楼主:
15KW电机电流等于15千瓦比上根号3乘以380V乘以功率因数0.95乘以效率0.9
 约等于26.655A
这样算对不对啊?各位师傅级的多多指点!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流=功率*2,15KW电机,电流30安培。空气开关,1.1-1.3倍,导线根据口诀选,6平方铜线(4平方将将好,但是穿管、高温就不行了)。接触器1.5-2.5倍电流,热保护1.1-1.3倍电流,整定在30A。

楼主:
嗯!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