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有个车床要改成数控的,原先用机械刹车现在改成直流能耗制动,不知道用多少伏的直流电,直流电只接一个绕阻就可以了吗?需要选用什么变压器,另外交流变直流需要一个什么原件?可以用24伏的直流电源吗?

网友A:
刹车是把电动机断电后电机的惯性消耗掉,

楼主:
直流能耗制动5.5kw的电机一般接多少伏的直流电?
如何计算?

楼主:
我用万用表量的每相线圈是3欧,如果通24伏直流电,待他稳定后是不是电流为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