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岛电温控表sr93 —8i,4-20ma电流输出,将比例带P=OFF,采用位式调节模式,位式灵敏度参数DF的意义是什么?DF值设的越大,电动阀的动作幅度越精细嘛?

网友A:
DF用于调整位式控制的位式灵敏度,也就是继电器或电动阀的动作宽度,其值越大动作宽度越大,继电器或电动阀的动作越不频繁,其值越小电动阀的动作幅度越精细,但阀门的动作太频繁,阀门出现故障的机率也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