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最近调试行车,用三台abb变频器控制的,其中一台4kw控制水平前后运动电机,两台7.5kw控制上下运动电机,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单独给每台变频器上电,启动变频器给电机输出都能正常工作;单独让水平电机运行也正常;让两台上下运动电机工作也正常;但是只要三台变频器同时上电(仅仅是给变频器上电,不启动它们),就会发生配电柜跳闸,即使是一台一台上电,也是到第三台就跳闸,任意给两台上电都不会跳。跳闸的开关是,变频器控制柜的上一级配电,跳闸的开关是漏电保护断路器额定电流160a,额定剩余动作电流105ma,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75ma,变频控柜的断路器(非漏电保护)不会跳。
个人猜测,可能是变频器有漏电电流,引起漏电保护跳闸,但是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两台就不跳,三台一起就跳呢?
如果真的是漏电,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说换配电开关,那是客户给我们几个施工单位共用的,我们无权更改)
如果不是,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会引起这种问题?
希望有相关经验的人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不适应漏电开关,我以前遇到漏电开关就把漏电脱扣部分电源去掉,避免运行过程中偶尔跳闸

网友B:
有变频器就不要装漏电开关了

楼主:
我们用的配电电源是工地公用的,有各种焊机和电钻啥的,去掉漏电保护,不符合安全规范,主要是我们也没有权限去自己改动,跟甲方交涉也不行

网友C:
重点确认变频器,

网友D:
查查变频器吧

网友E:
给客户沟通,自己单走一路,独享一套配电开关。

网友F:
独享配电,不用漏保还是跳?

网友G:
维修电工
用abb变频器就跳其他的就不跳

网友H:
在漏电入端引线加一个空开试一下

网友I:
不适用不用的问题
楼主问的是:为什么跳闸, 我公司用的是 《上海美度》变频器, 上级是400A的漏电,四年间 基本上算是没跳过。  虽说是 不应该加 漏电, 但是老板 都是有要求的。  不加不行!

网友J:
变频器单独走一路好了。单独设置个开关。 这个东西干扰大很容易在跳闸线圈上产生信号误动作

网友K:
变频器由于本身的特殊结构,是不可以用带有漏点保护器的断路器的,具体你可以咨询变频器厂家。会给你一个满意答复的

网友L:
我有一台三菱也是这样。有漏电开关就要跳。但有的变频器不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