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我用可调电阻,接在12V电源上,给驱动器输入10V的模拟电压,现在问题它怎么也不转,伺服ON信号监控也是好的
接线                                    14(+)和15(GND)
驱动器控制模式为                   2(转矩模式)
监控d11(模拟量监控)           a    000
                                   b    000
                                   c    000
监控d17(不旋转原因)          12
速度限制                              5000

            现在电机就是不转,而且马达处于放松状态,调节电阻也没反应(用万用表检查14和15直接电压在0~10V)
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伺服驱动器连接电机后可以JOG,电机可以旋转后再查别的问题

网友B:
A5系列转矩限制及转矩控制

网友C:
想知道您那用的是多少瓦的电机,而且有一点,在转矩控制模式下轴它本来就是锁不住的吧?
我想你最先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确定驱动器型号,看看是不是通用型的。
2:用伺服做JOG,看能否运行。
3:参数参考三楼的附件,然后注意一些限制的信号。如pr3.15.
4:速度限制值5000,那肯定高了,尽量设为较低值。
5:还是确认下线接好了没有吧。

网友C:
照我看来,您这个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驱动器型号的问题。
不然模拟量输入怎么会没有电压显示呢?
其次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转速限制那块了。松下的额定转速最大也不过3000,您把它设成5000,肯定也不能达到设备需求的。
希望能对您有帮助。

网友D:
看看控制模式

楼主:
谢谢3楼的资料,很有用。我想知道是不是还得用速度模式控制方法去驱动它

网友E(2012-11-16):
这个有点详细的介绍吗?

网友F:
首先松下伺服有通用型和脉冲型的,脉冲型自能工作在脉冲控制模式下,如果设成其它两种工作状态就会工作不起来,没反应;如果是通用型,才能用模拟信号控制,但是必须先设到对用的工作模式,否则也是没反应的

网友G(2016-03-22):
3楼的资料可以快速使用,很好的。不知道有没有深入一点的

网友H(2018-08-20):
不错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