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1-11-19):
增量型的编码器,供电电压范围是5-30VDC,我想了解下如果电源的正负极接线错误是不是会把编码器烧掉呢?我今天测试的时候给编码器接线接错了,结果A,B通道都没有信号输出?是不是编码器给烧掉了呢?

网友A:
应该是烧掉了

网友B:
这要看他有没有带短路保护的,米有的话就是挂了。
看看说明书或者介绍吧!

网友C:
很多编码器是有带电源极性保护的,检查看看还没有其它的故障.

楼主:
我电源反接的时间不超过10秒啊,我故意那样接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如果真的是烧掉的话,真的很郁闷,貌似那个编码器还是进口的,如果这么轻易就烧掉的话,说明保护电路真的设计得太差了吧。。

网友D:
新手学习了。想问一下如何判别是正传还是反转

网友E:
看你用什么来做了,如果用电路,你可以用D触发器做一个监相电路,那样就可以正转输出高电平,反转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