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刚才去帮一个朋友一间西餐厅查漏电,电箱布局是:三相四线制16平方主线引进250A漏电开关上方,下方相分别是分线接往各单极开关控制,共零线!其中有一路灯具引发跳开关,但是查出灯具都正常,开始连跳两次开关,但是第三次又不跳开关了,运行两小时后又跳了,但打上后又不跳了,我把漏电开关断开后用摇表测出三相相线对地为零阻值,我又去他们的厨房测量也是一样,但问题来了,为什么相线对漏电开关不跳了?2:什么情况引发跳漏电开关呢(灯具和漏电开关型号完全符合用电范围)我百思不的其解!请各位老师为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看见你说把漏电开关复位就合上去了,是漏电吗?
“为什么相线对漏电开关不跳了”什么意思?

网友B:
不是漏电。你把负载全部断掉(有断点,不能用电子开关断),设备、用电电器全部拔出插座。再摇一下,看看应该没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你说把漏电开关复位就合上去了,是漏电吗?
“为什么相线对漏电开关不跳了”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三相对地零阻值为什么合上开关后不跳呢?反而一合上灯具开关有时跳有时不呢?

网友C:
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跳闸是因为有相电直接与大地构成回路漏电动作引起的。如与经保护器的零线漏电(包括灯具等负载)那就不会跳,也只会引起电力能量的消耗。你那一路灯具引起跳闸的相线(亦称火线)很有可能与墙体存在漏电。

网友D:
跳闸的那一路零线接地了

网友E:
今天开始设备要大修了,我应该怎么办?
引用 网友D:
跳闸的那一路零线接地了

网友F:
你查查是不是有个三相的用电设备的接地线和零线接一起了

网友G:
先查查厨房

网友H:
好难的问题   等高手吧

网友I:
进线开关不应加漏电,太容易误动,且会造成大停电。 漏电开关应加在重要的几个回路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进线开关不应加漏电,太容易误动,且会造成大停电。 漏电开关应加在重要的几个回路上。
支持

网友K:
跟前面说的一样,时漏时不漏电的那相零线对地了

网友L:
某一条零线接地。曾经在一餐厅查漏电(有时跳电,有时几个小时都不跳)最后查到空调零线被老鼠咬破后因震动有时碰到铜管漏电。

网友M:
三相电和单相电混接吗

网友N:
漏电开关不跳就不是漏电嘛!有没有看过单极开关的额定电流啊?可能是过载了,换个大点的开关看看

网友N:
因为你带着负载测的嘛!用的还是摇表。如果漏电开关时跳时不跳那就是线路有轻微漏电吧

网友O:
三相对地电阻为零。你把用电设备全部断开,有可能是某个用电设备未断开造成。因为是三相四线,总回路不能装漏电开关,因为三相电流不可能平衡。应装在各支路上。

网友P:
对地可能漏电。

网友Q:
应该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R:
打酱油的。

主要是学习。

网友S:
首先,三相漏电的接地不能接零,因为三相电流不可能绝对的平衡,零线上会有轻微漏电流,漏电开关是相当灵敏的,所以会跳。我还没看懂楼主的问题。

网友T:
意思就是说三相对地零阻值为什么合上开关后不跳呢?反而一合上灯具开关有时跳有时不呢?

网友U:
三相相线对地为零阻值不是漏电,而是三相线有负载,应断开所有用电器再测,该故障原因可能是照明线路零线对地短路

网友V:
这种现象很普遍。把零线退出漏电保护开关吧,将端线的零线与负载端的零线接在一起,这样就不会跳闸了。

网友W:
这可能是间歇性的漏电吧。要不怎么漏电不跳呢。

网友X:
漏电慢慢查吧,有些不是一下查出来的,特别是一下漏一下不漏.................

网友Y:
零地想通了吧!

网友Z:
应该是地线当零线用了

网友AA:
你说的这问题我遇见过,是跳的那一线路上有破损,再加上是穿管线,管子有破损,漏水,水进管子,短时间的通电是不会跳,时间稍长一点就会跳

网友AB:
如果摇接地时零线没断开,应该零线接地了

网友AC:
我司的办公室的电路是一样的,但我司是下雨天才跳闸,每当此时,我就把空调的开关拉下,用电就正常了.

网友E(2014-03-22):
漏电开关,顾名思义是漏电了引起的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