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0):
请教各位高手:
    最近有个项目,两台1500KW直流电机,主从控制,两个电机是相同的,做了速度环电流环优化,得到的P110,P111 P112 P155 P156  P225 P226  P255    P256,几乎是相同的,
因为两台电机是一样的,主电机为速度闭环,从电机根据主电机的电流来控制,当负载变大的时候,
从电机的电抗器异响非常大,一开始我怀疑是电抗器的螺丝松动造成的,但是后来检查也没有多大问题,
主电机的电抗器怎么没有多大的异响呢?
我在网上查到,电抗器异响可能是优化没做好造成的,后来又做了一遍,结果和原来一样。

所以请教各位高手,导致从机电抗器异响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K版有时间的话帮忙分析下,多谢了!!!

楼主:
在论坛上搜之后看了看,
如果电抗器有问题,那么重载时电流大,异常会更明显

我这从的RA70也是在重载的时候响声非常大,难道真的是电抗器的问题?

网友A:
你这样:用Drive Monitors将从机在重载时异响状态,把从机的电流给定和实际值波形录下来(trace),看看电流的给定值和实际值是什么形状的?幅值?有否波动?设定值和实际值是否有否差距?等等。在做分析。

电抗器响的可能原因:
1.铁心和线圈之间存在间隙;
2.电抗器有很高的di/dt(即电流波动太大);
3.电抗器电流过载(超过了额定值)。
这三种可能性是哪种,通过检查和波形的录制监控,都能得到。所以确定故障原因不难。

楼主:
K版,不好意思,今天客户才生产,带载了之后才测的曲线,按照您的意思用trace记录了一下,
又仔细研究了一下,主RA70把转矩给从RA70,因为转矩和电流是成正比的,
主的RA70  K148的值 传输给从RA70 P500.001,当做转矩给定,
我录了曲线之后看到,从转矩和主转矩始终相差距离,肯定是我有的参数调节的不是很好,或者相关的参数设置的不正确
主70速度闭环后输出转矩 k148给从70的P500,当做转矩给定输入,相关参数如下:
主6RA70: U734
 i001 K0032
 i002 K167
 i003 K148   传送给从站的K3003
从6RA70
 P500  K3003   来着主站发的字
 P084  2
 P170  0  是不是这应该为1?

在trace里面我监控的连接器3为k3003,4为k0142,
4和3始终相差距离,是不是我的电流环调的不好?

白天上不了网,只能晚上发帖,请K版指教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忘了说了,这是从RA70的,3连接器为k3003(来自主调速器的转矩输出),4为k0142(实际转矩输出),
希望我最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图中曲线的3和4的纵坐标是统一的吗?如果是,那就是说实际转矩总是跟不上给定转矩了?

第二个问题,从录波曲线看,实际转矩很平滑的,不应该导致从机的电抗器响呀?

第三个问题,如果采用了P084=2说明是利用了从机的斜坡函数做给定。可是你却采用P500=3003?这样就相当于把斜坡函数短路掉了。为什么不用控制字2作为“从驱动”设置?这样更直接。适合P500=3003做给定。

第四个问题,从录波看,从机的设定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调节是很平滑的,仅仅是对不上。不知道是坐标设置的问题,还是真的如此,如果是真的,可以在从机做补偿修正,也可以在主机使用Droop功能(调节器软化特性),可以让从机转矩和主机的做平衡分配的调整。

总之,耐心慢慢的调,会好的。但我对这样的情况,造成电抗器响还是疑惑。是不是从机的电流超了?如果不是,那电抗器有问题。

网友A:
把你的这两个录波源文件传给我看看好吗?

邮箱:kdrjl@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这两个录波源文件传给我看看好吗?

邮箱:kdrjl@163.com
K版,邮件已发,两个曲线的纵轴是一样的。今天我试试用控制字2设置一下,要是生产我就再录一下曲线,非常感谢!

楼主:
今天我试试用控制字2设置一下,只有第2条曲线相差有点大,别的曲线就可以了
转矩的曲线也比较平滑,参数调节的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电抗器还是有很大的响声,由此可判断是电抗器的问题。

K版帮忙检查下,我感觉应该可以结帖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按照红圈位置,从机做一个补偿,如果有“自由功能块”(装置的S00被解了锁的),可以做一个负载观测器,时时补偿。

所谓的观测器,就是一个减法器,主的转矩给定减从的转矩实际值。结果输入到补偿端。精调一下即可。

楼主:
s00没有被解锁...不过我认为通过程序里给定转距减去实际转距,再补偿一下应该也可以达到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