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0):
电路要求:要求当Y0接通以后Y1自动接通,Y0断开后Y1也被关断,而且在Y0接通的条件下,Y1可以自行接通和关断。
希望各位能帮忙画出梯形图且作出简单的解析

网友A:
呵呵;你的逻辑关系还没有理清;

网友B:
你的逻辑前后矛盾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D:
各位大大,小弟做的咋样

网友D:
上边的符号标错了

网友E:
当Y0接通以后Y1自动接通,
在Y0接通的条件下,Y1可以自行接通和关断。

网友F:
这样符合要求不?我也是初学者。用三菱的模拟软件做了一下。好像符合。

网友F:
在主机没启动的情况下不允许启动副机对吧?那里用了一个T200以达到主机启动的情况下,副机可以自由停机或开机

网友G:
这逻辑,我倒啊,直接一个开关输出y0和y1,然后在y1上面在串一个开关就了事吧

网友H:
这个不难吧

网友I:
这个不难
建议在y0和y1之间加个定时器
梯形图如下

楼主:
逻辑没有矛盾啊。。其实这是练习卷上的一条题目

谢谢各位的回答,试过8楼的了,是可以的,谢谢你啊。。

能把你的软件发我吗?谢谢25066349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你的电路中不能达到顺序噶逻辑关系啊

网友J:
支持楼上的啊

网友K:
这种习题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