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0):
星三角启动异地控制图怎么画?

网友A:
是异地控制的星角降压启动吗?

网友B:
是异地还是多地?

楼主:
先异地的先啦,从浅到深嘛,发图时最好有文字说明

网友C:
我晕,你把控制启动的开关先拉到你要的地方不就变成了异地控制了

网友D:
停止串联,启动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E:
没明白是再异地控制还是多地控制

网友F:
好多资料上有,手头没资料?开卷有益!

网友G:
异地控制把按钮拉到异地就行了,多地控制原则是启动并联停止串联

网友H:
距离多远是异地?

网友I:
楼上都说了。启动按钮并联,停止按钮串联,这个线路是继电器行的。直接找个星三角图,你把启动,停止装在异地。线拉过去不久直接是异地控制吗。只是这样没有本地,加本地就启动按钮并联,停止串联。就好了吗。还有星三角启动时针对三角形运行的马达而言,就是星形启动电流小,三角形运行。要注意电流,马达小直接用时间继电器切换。有不懂得直接打我电话,18626175939.

网友J(2011-12-28):
照8楼说的做

网友K:
星三角启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停止串联,启动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M:
只要不在一个空间里-一个房间里就是异地,也就是多地吧,一个、两个......N个,不管多少个异地,其接线原则均是:启-并、停-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