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0):
以前的是电子管的显示器,现在的是LCD ,在以后是LED ,那么LCD和LED有哪些区别呢?

网友A:
据说现的所谓的LED电视商家炒出来的,只是把LCD的背光换成了LED

网友B:
背光板用的发光元件不同;

网友C:
两者价格差好多!

楼主:
哦,原来如此!
感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D:
前久我换电视机,所以到网上看了些资料,现转过来供参考:

LED背光优缺点-----对于选择CCFL背光和LED背光的网友可以看看

LED背光模组作为最新一代液晶面板的背光系统,相比于传统的CCFL背光拥有许多的优势,也拥有一些缺点。下面,笔者就将LED背光的优缺点罗列如下,了解了这些将非常有助你更为理性的选择LED背光显示器。

     优点:
     第一、更为节能。LED背光的相比于CCFL背光大幅节能,一般同规格民用级产品可以节能40%以上。根据我们的评测数据,部分高品质的LED背光显示器相比与CCFL主流产品节能可达60%以上,绝对是非常节能了。并且,随着LED背光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在未来LED背光显示器有可能更为节能。

(节能是一定的,不过使用时没有你想象的60%、40%那么多。例如一个主流的CCFL tn显示器最高功耗时40W,LED背光最高功耗20W,平时用50亮度时大概只差10w左右。)

     第二、绿色环保。CCFL背光中汞是对环境危害相当大的一种物质,但LED背光并不含有这种有害物质。要知道09年显示器的全球总产量就达到了2.2亿台,如果未来LED背光显示器普及,将非常有助于地球环境改善。

(这是考虑到人类的长远利益....)

     第三、色域更广。由于LED背光模组相比与传统CCFL所发白光更为纯净,所以采用LED背光的显示器更易于提升色域。色域的提升,则可以使显示器显示更多的色彩,使色彩表现更佳。

(色域是一方面,面板性质是另一面,最终色彩在面板上“过滤”,广色域的TN屏色彩有过饱和现象,比较讨好人眼,但真实度不够,广视角+广色域才是王道。)

     第四、寿命更长。从理论上来讲,LED背光相比与CCFL背光拥有更长的寿命,更长的亮度衰减周期。并且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LED背光的寿命依然有延长的空间。

(LED背光源寿命与驱动电源寿命往往不相匹配,尤其低价位的,最终寿命决定的不是背光系统)

     第五、更轻更薄。LED背光系统相比与传统的CCFL背光更为轻薄,采用LED背光的显示器也有可能做的更薄。尤其是薄一项,非常符合目前消费者的时尚需求。目前市面上许多LED背光显示器的主打特色之一就是“薄”。

(这是最大的优点)

     缺点:
     第一、LED背光系统的发光率还远远比不上CCFL背光。简单来说,就是采用LED背光的显示器亮度会偏低一些,比如说一般的CCFL背光显示器的亮度都会在300cd/m2,低的也大都会在250cd/m2之上;但LED背光显示器的亮度却大都在250cd/m2之下,更有甚者亮度会在200cd/m2之下。众所周知,亮度过低的显示器在画面表现力上会较差,适用性也会较差,对影视、游戏等需要高亮度的需求,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说不是真正的节能,往往是最大亮度下拿w数忽悠人。80的亮度相当于CCFL 50的亮度,平时用节能在10W以内)

     第二、均匀性。LED背光为点光源性质,相比与传统线光源的CCFL,均匀性则变得更难控制。为了控制光均性,每颗LED的发光亮度特性,在挑选上必须要求一致性。此外,若有某颗LED的寿命先行告终,就会大大影响光均性。就目前的市场情况而言,虽然各大显示器厂商均在宣传LED背光显法器拥有更佳的均匀性,但大部分产品的表现,其实非常一般。

(影响显示性能的最大缺点之一)

     第三、色彩的难以控制。众所周知,衡量一台显示器色彩好坏不是色彩丰富与否,也不是色彩艳丽与否,而是色彩是否准确。CCFL作为技术成熟的背光源,经过不断多年的改进优化,在色彩控制上已经非常出色。而LED背光就目前的技术而言,色域与光效的矛盾仍然无法解决,色彩控制上非常困难。
     这点主要是对色彩要求严格的专业级显示器影响比较大,由于消费级的显示器色彩控制本身就没有那么严格,LED背光所造成的稍许偏色,相对而言更易于接受。

(影响显示性能的最大缺点之二)

网友E:
现在基本都变成了LED形式的显示器了。我想最主要的是两条。第一节能,第二环保。其他的都在次要位置了。人类生活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被更多的人们认识和注意了。需要人类的自我约束、自我治理。凡事都要悠着点,别太贪婪的发展。

网友F:
没有达到真正的环保吧,商家炒作成分很大

网友G:
就是背光不一样,一个是LED 一个是灯管

楼主:
原来还这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