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纯电阻加热器电阻的计算和实际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1-11-20):
如上图所示。三相纯电阻电加热器。
在没有通电的状态下,我在接线盒测量的三相电阻分别为:16.7ohm/ 16.7ohm/ 16.7ohm/ OL
但是根据功率计算公式,P=1.732*U^2*cosΦ/R
把功率19.8KW,电压400V,cosΦ=1,带入公式,算得R=14ohm。
那理论算出的电阻值和我测量的差距比较大。请问这种情况是我计算公式有错误还是说电加热器内部接线有问题呢?

网友A:
内部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
有N线,大有可能是星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