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

楼主(2011-11-20):
三相回路电能表采用电流互感器接线图的画法,望前辈们指教!最好有文字说明。

网友A:
L1,L2,L3接1,4,7,K1接2,5,8;K2接3,6,9;N接10,
数字代表三相回路电能表的桩头。

网友B:
五原供电局吧 的回答:
三相四线制有功电度表电流互感器接线图
原帖(http://tieba.baidu.com/f?kz=806221565)有四个答案,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