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0):
各位前辈,本人在拆一个空调室内风机,共2组线,每组3根线,1组是风机绕组线,还有一组,不只是什么线,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是不是到室外的压缩机线

网友B:
连个图片都没有,你表述不清

网友C:
你的风机应该是电子调速的,3根是按照普通两相电机接线,另外3根是反馈(电源、信号、地)。

网友D:
看内机线图板能分柝出来,再有电机上有图自己看一下。

网友E:
应该有图的

网友F:
室外压缩机,的线是有主线引致的

网友G:
应该是速度反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