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20):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现在自己做的isp下载线  下不了程序  芯片用的是max232  按max232芯片上接的电容  1uf  带极性的。现在关掉直流电源   按下载  再开启电源     总是出现: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打开电源。
2.检查波特率、奇偶位、数据位、停止位是否正确。
3.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调整参数。
4.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5.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6.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希望那位大侠给点指点  晶振应该没问题 我测晶振对地电压在2v左右。  max232 的管脚2号 对地是5v的样子  6号管脚对电源正极 5v的样子

希望大家帮帮忙
因为用的是手提电脑  用usb转串口的

网友A:
1:用电脑自带串口下载看看;
2:波特率最高最低设9600试试。
3:检查硬件。。。

楼主:
谢谢,解决了  是硬件问题。max232外围电容没接好吧。

网友B:
232可是个好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