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0):
新手第一次接触遇到困难了,求帮助。
增量式编码器如何根据A、B输出的信号来判别其转动的方向是正的还是反。希望诸位指点

网友A:
这要看编码器的原理了,从输出信号上就可以判断出正反向,网上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由于AB相是相差90度的,你可以通过这个相差90来判定,A相是超前B相的

网友C:
在PLC里监控,正值为正方向,负值为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