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0):
请问诸位,增量式编码器如何根据其A、B输出的信号来判别运转方向是正还是反的?

网友A:
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来判别正转与反转;

楼主:
请问应该如何检测呢?如果用程序监测应该怎么解决?
谢谢指教!!!!!!!!

网友B:
在程序里面你控制输出一个正转或者反转标志位比这种判断要好得多!

网友C:
a相跳变时检测b相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来确定

楼主:
按默认的话,是A相超前是吗?
谢谢指教

网友D:
看你用什么来做了,如果用电路,你可以用D触发器做一个监相电路,那样就可以正转输出高电平,反转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