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本本还是这个本本,系统也还是这个系统。就这样差不多装了几百台FPX的和其它PLC程序吧。中间也有三五天没有用过了。今天上传程序,晕了,怎么都连不上去,偶尔上去了,也就能传这么一小会,然后掉线。于是换一本本,一样连不上机。怪了,也许是线的问题吧?换了三条线也不行。
于是乎想卸载软件重装,竟然找不到卸载文件(在系统里面没有找到)。没办法直接装Fpwin2.2,然后再装Fpwin2.91竟然不用卸载低版本就直接装进去了。再打开,找不到FPX-USB的驱动。卸载重装一个样。用360强制卸载。再装就可以了找到了,USB驱动也有了。再连机,OK。好事啊,终于好--------别高兴太早,只连上了5分钟不到。掉线,然后怎么也连不上。只到现在,仍然连接,然后电脑死机。再连接,电脑死机。
Fpwin软件有点意思,只要连接不上,电脑肯定趴窝不干活了的。只有按电源开关强制关机。
不明白的是二台电脑都连不上去,换PLC也不行,换线也不行,换电脑也不行。再不行,就只有换人了,我没办法了。

网友A:
哈哈;老吴你换个人试试看;

网友B:
别急呀,慢慢来,休息下再找原因,有时候过一段就好了,松下FPX的PLC我只用过一次,很顺利就好了,帮不上你的忙。

楼主:
总算是找到了一个不明白的原因,我那个联想G530的本本和FPX-C30T的PLC相连,不支持USB通讯,但是和FPX-C40T的可以通讯。而另外一个本本也是一样的不支持。
我新买的那个Y560的则全部支持。并且Win 7的系统也没有问题。今天用Win 7的连接了威纶屏,也同样可以连接。

网友C:
我的联想B460可以和FPX-C30T通讯,用的XP系统,也没有出现连接不上就死机的现象。不过我们这有一台FPX-C30T的plc,大概是通讯接口损坏了(他们插通讯线的时候没对准还拼命往里插,还弄弯了一根针),每次插上plc,连上电脑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