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隔离变压器输入短路,为什么上电后空开不跳闸!

楼主:
是我搞错了吧!

网友A:
短路?
你怎么知道短路的?

网友B:
短路不跳闸。一种就是没合闸,还有就是断路器坏了

网友C:
如何判断的,线发热、测了电流、还是测了电抗?
或者……

网友D:
变压器输入短路了,没跳闸的原因可能是有保险,保险断了;或者是线烧断了,因为线太细,导致线比保险先断。线作为保险保护了闸没跳。

网友E:
可能是断路器坏了

网友F:
是不是上级开关先跳了

网友G:
何为短路?或者根本没短路?! 隔离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都是绕组,阻值不高吧。用万用表测测次级有没电压。 初步判断,呵呵。

网友H:
你怎么知道输入短路?拿电表测输入两点是通的?那是线包本来电阻就很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输入短路了,没跳闸的原因可能是有保险,保险断了;或者是线烧断了,因为线太细,导致线比保险先断。线作为保险保护了闸没跳。
说的不错!

网友J:
线圈本来就是通的,那万用表量短路就是对的,否则就没用了,为什么不短路应为交流电通进去不加负载是形成高内阻(以前看过本书好像是这么说的)就电流上不去的,加负载内阻变小,电流才能上去。你想让空开跳通直流电就跳了。不过要主意安全啊。呵呵

网友K:
应该是变压器阻值太小了吧,用摇表量的,肯定阻值为零

网友L:
不是短路吧?估计是隔离变压器输入端(一次)开路,没电流何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