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1-11-21):
三垦变频器报ER12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查一下说明书

网友B:
操作错误,输入的参数与Cd120号机能码的参数互相冲突,慧博时代|专业变频器维修 请将Cd120的参数更正为正确的数值。

网友C:
看下说明书这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找故障点

网友D(2012-11-28):
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