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大家出个主意,380V-250W电机,用民用220电,选择什么样的变频器最好?

网友A:
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

网友B:
250W电机如果可以改三角接
如果不能改,也可以用一个控制变压器220V升压380V,自偶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C:
民用的三相220V嘛,中国好像没普及吧。国外倒是有单相127v,三相220V的

网友D:
买西门子的,MM430  用220V 进线就行,我们工厂就是这么用的,没有问题的,何况你这么小的电机!

网友E:
上次在论坛好像看到有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F:
如果是单相电带三相电机可以不用变频器。可以把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就可以了。如果需要调速的话那也可以买一些便宜的变频器

网友A:
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我们本地就有生产的;不推荐;

网友G:
加个电容也行的

网友H:
没那么用过,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I:
稳定性没问题,单相220入,三相200出。电机由星接改角接。就ok了

网友J:
除了将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随便用一台单相变频器就搞定。
很奇怪还有其它那么多的想法

网友K:
电机接法改变,变频器要单相220输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最佳解决方案是不是,先改电机接法,然后用一个0.4kw的变频器?还有个疑问,电机的力量会受到影响吗,比如变频器调低速的时候。

网友I:
功率不改变,所以输出力矩是一样的,就是三相220V时的电流比三相380V的电流要大。

网友L:
直接加个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解答,用变频以后比如用0.4KM变频器以后,耗电量变成多少了呢。

楼主:
原电机380V250W加装220入380出的变频器,变频器型号是0.4KM,想知道是不是比单项250W的电机费电,还有单项250W工作时耗电是恒定的,我这个电机加变频器后,随着电机转速的调整,是不是耗电量也在波动,还是恒定在一个什么值呢,通俗点说就是加变频器后这个380V250W电机接在民用电上的功率或者耗电量变成多大啦。

网友I:
电机的功率没有变,电机的功率因数如果一样,那耗电量基本差不多的。应该说变频器驱动的(不论是三相还是单相),要比直接工频的(单相)电机略省一点点。省得就是功率因数那一点。因为一般的小电机,功率因数都不高,大约在0.70-0.80范围吧,而变频器的功率因数超过0.90。所以要省电呦。但是,变频器自身要耗掉一点点电,这又被找回去了。因此。半斤对八两的感觉。

网友M:
有三相220输入380输出地变频器。或者单相220,输出三相220的变频器。买个就可以了
功率不变,变频器还有点省电的。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热心解答,《松下M1D042W1X    220V  0.4KW》和《施耐德变频器ATV31  0.75KW  220V》选哪个好呢?

网友I:
无所谓,对于初次接触,选谁都一样。对于用过的,当然是自己熟悉的做首选了。

网友N:
这个加个变频器就行 我手里就有个进单相220v   出三相220v的变频器  需要的话联系我  QQ444512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