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节流装置设计手册上有一句话:同一台节流装置的流出系数只与雷诺数有关系,那么我在标定非标节流装置的时候是不是要保证标定介质与设计介质的雷诺数相等就可以了
比如: 设计介质为氧气,雷诺数为200000    那么我用水作标定的时候是不是用200000的雷诺数反算出水的流量,然后用这个流量进行标定就可以了??

楼主:
大力水手说说。。。

楼主:
大力水手兄进来说说吧

楼主:
没人知道啊?

楼主:
知道的说说

网友A:
一点肤浅的看法:
  楼主这段话前,还有一句:“这些节流装置几何相似......”这段话是针对标准节流装置讲的,对于C与雷诺数有确定的函数关系也是针对标准节流装置而言的。因为标准节流装置是有权威的国际标准作依据的,但对于楼主的非标准的节流装置能否与这些节流装置几何相似,不得而知。对流体的雷诺数有要求,是要求流体处于紊流状态。不知楼主的是什么非标准节流装置,因为有的市场上已在使用的非标流量计产品,连厂家都没有提供流量系数的计算公式,对非标捡测装置都是要经过实流标定才能使用。对于气体流量换算为水流量是有流量刻度换算公式的,好象计算公式与雷诺数无关。

楼主:
水手兄,我问的是更之前的一句话:“在一定的安装条件下给定的节流装置,该值仅与雷诺数有关” “该值”指的是C
也就是说同一台节流装置的流出系数随雷诺数变化,而与介质是什么无关。而我们标定一台非标节流装置的目的是为获取一个C值  所以用水标定的时候水的雷诺数必须与设计流体的雷诺数一致,这样标出的C值才能是现场使用时的C值。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对于气体流量换算为水流量是有流量刻度换算公式的  这个公式是什么  能说说么?

网友A:
明白楼主的意图了,即想通过标定一台非标节流装置来获取C值。用水标定时,水的雷诺数与设计流体的雷诺数一致时,属于雷诺数相等的流动,可认为水与设计流体的流动是相似的。这样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关于换算公式我有点记不清楚在哪本书上了,只记得个大概,好像是:水流量=系数*气体流量*(气体的密度/差压),()中的还要开方。换算时好像还与温度、压力有关。

楼主:
那我的这种换算方式不知道算不算对的捏?

楼主:
我就是需要算出标定水的流量  因为我们做不少非标节流装置    标定单位只有水标  假如工况下的介质也是水,那就简单了 直接就能把差压标出来了,因为用户就是要一个差压值,但这些节流装置很多都应用于气体,这时候就标出来的差压没有意义,肯定不会是现场的差压值  因此 这种情况下只能用C去换算  用水标的情况下的差压去换算水标时候的C   再把这个C带入带入工况求的工况的差压     这就要求这两个C是一样的       因为我之前看到设计手册上面的那句话  C只与雷诺数有关系 所以到底用多大的水流量呢? 这就取决于现场雷诺数了   于是就要用雷诺数去换算水流了

楼主:
还有您说的那个公式准确么?

网友A:
我说的公式连我都记不住详细的了,准确否不太清楚。我本人并没有标定流量计的经历,只是原来工作需要看了一些流量仪表方面的书,好在还能记得一点,所以也就只能谈点皮毛的东西。当然用气体标定是较理想的,标定单位只有水标,除了您找的是水厂,否则标定单位是应该能提供换算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