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控制伺服的问题,麻烦帮忙,谢谢!

楼主(2011-11-21):
本人之前一直在用三菱PLC,为了节约成本以后计划改用永宏的,可是看了几天的资料很多的问题还是搞不明白,像三菱的有回原点指令,相对定位指令,都挺好用的,可是永宏软件伺服表格里的选项很难理解,软件手册里也没详细的介绍,好头痛。
   比如要控制两台伺服(不存在联动关系),像回原点,多段正反转该怎么写啊,麻烦大哥大姐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可以用140指令表格写命令,141指令表格设定参数

网友B:
这个PLC我也不熟悉

网友C:
可以去我们公司技术论坛上面查看,或许能给你一些参考。
厦门永宏亚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yade-auto.com

网友D:
也有专用的回原点指令。我用永宏的做机几台机,第一次用就写了四个步进电机,也是没有完全吃透,但是比三菱的要好用多了。
永宏PLC不怎么支持上传程序,上传下来的轴类程序基本上不能用。下载的时候也是要求尽量先格式化一下。

网友E:
支持上传程序了,是从PLC中重新读回程序。要保证你的编程软件是最新版本的。只要你先开个空的专案点击联机就可以把PLC中的程序回读回来了。

网友E:
补充一下
这样的时候点击否,可以进入联机中,这样PLC的程序就可以回读回来了。有的时候会把伺服命令表格中数据给漏掉,那是因为你现在的编程软件的版本没有下载到PLC中程序的编程软件版本高。

网友E:
再来补充一下,伺服命令和伺服命令表格的指令(也就是FUN140和FUN141)在永宏的使用手册II的第十三章中详细的介绍了,也有找原点,定位相关的指令了。只不过这些都是用表格的形式进行编辑和呈现的,这个用起来会很方便的。建议你好好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