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我处操作台上锅炉主蒸汽流量数显仪正常显示应该是35吨左右,可是表计有时显示10多吨,然后又马上回到30多吨,变化几吨的次数较多,变化10多吨的次数少些,查流量孔板及导压管没有漏点,测差压变送器上的mA信号还稳定,但主蒸汽流量表配电24V电源到变送器上只有15V,原以为变送器有问题,换了一个以后故障还是一样;再换主蒸汽流量数显仪故障依然存在,用开关电源提供24V,变送器上电压为20V,可是还是没有消除故障;后来怀疑是干挠引起,把变送器上屏蔽电缆接地,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请各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测差压变送器上的mA信号还稳定”,那说明变送器是正常的,建议单独校验数显仪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
数显仪正常,换了一块数显仪故障仍然一样。请问是否是温度补偿和压力补偿引起?

网友B:
估计还是电磁干扰,周围有没有变频器什么的

楼主:
有变频器,但变送器已经接地了

楼主:
AY3051DP50M3-F22-(0-100KPa),24VDC,4-20mA

网友C:
数显表只和流量计在一块儿还是有阀门连锁,照你说的流量计和数显表都检查过,有可能是数显表和流量计的连接线可能部分接地或短路情况会引起吧

网友D:
楼主何不把变送器前方的引压管内的冷凝水排放排放。

楼主:
都排污了

网友E:
像这种情况多半可能是信号管有问题,清洗干净后水 一定要补满,变送器的阀门一定要开关正确!该关的要关死。

网友D:
有无测试变送器电源电缆的绝缘性能,比如线缆的绝缘,接头处松动,短路、对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