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我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一个安川G7 55KW的变频器,有二种接法可以互相转换的。一种接行走,一种接变幅,我打到行走的时候运行都正常,可是我打到变幅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当有开变幅时,变频器马上就停止了,当我打变幅电机线折悼时。我开变幅都正常,电压频率都有,一接变幅电机就有问题。请问一下这是电机有问题还是变频器有问题。不过有的时候也是好的,请教一下高手

网友A:
变幅是什么?

网友B:
这个比较难啊

网友C:
查查电机吧

网友D:
如果是两个电机就查找有问题的线路;电机和负载。

网友E:
先参阅变频器的说明书啊。

网友F:
变频器报的什么故障啊 !!!
是不是 OL1  OL2 之类的故障代码